楼主(2007-01-15):
我用的是三凌FX2N/2NC写的程序,在注释里输入的文字是中文,但当确定之后在梯形图显示出来的却是不认识的字。好象是日文吧,我看不懂。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兄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用的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B:
这个问题您就别想了,有方法对付,但是我们的电脑好象都删除了应该删除的文件。(去控制面板删除相应的字体)
如果您一定要试试,那么您去百度查一下处理方法。具体网址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