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如题,除了用PLC的高速计数器采集外,还有什么方法????
     急!!!!

网友A:
仪表也是可以的撒

楼主:
用那种仪表呢?谢谢你

网友B:
你为什么用增量编码器,你可以用绝对型编码器,输出是通讯的,如(RS485,PROFIBUS-DP0,可以连很多编码器(按地址编)。如需要这方面资料,可与我联系:
wei.zhang_s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