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阀组的操作步骤

楼主(2007-01-15):
求:三阀组的操作步骤,谢谢!
差压变送器配件三阀组怎么操作啊

网友A(2007-03-30):
1、打开平衡阀
2、打开正压
3、关闭平衡阀
4、打开负压

网友B:
关闭负压阀,打开平衡阀,关闭正压阀.(停用)投用时打开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负压阀.在有隔离液的情况下要确保三阀组不能同时打开,防止隔离液因为差压而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