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110KV母线开关额定电流为1600A,选用800~1200/5的电流互感器,其中800~1200/5是什么概念??? 希望朋友们帮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因为110KV选用的电流互感器通常都是可以改变变比的.所以选用800~1200/5的电流互感器是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800~1200/5的范围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