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信老师:我想自制一交流220V,2000W的可控硅调温调压的电热管加热器.请帮我设计一下电路图好吗?

网友A:
这样还叫自制啊??

网友B:
把你的具体想法与电路设想讲出来,可以帮你分析论证一下.

楼主:
我想做一25*20*12CM的熔锡锅.用双向可控硅和数显温控仪来控制220V2000W电热管.温度控制在255度左右.且电压可以在0至220V间手动任意调节
.(不用交流接触器).烦请信老师帮忙画电路图.zjwel-833@163.com是我邮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25*20*12CM的熔锡锅.用双向可控硅和数显温控仪来控制220V2000W电热管.温度控制在255度左右.且电压可以在0至220V间手动任意调节
.(不用交流接触器).烦请信老师帮忙画电路图.zjwel-833@163.com是我邮箱
要求不低!
最好你自己先画出图纸来,可以给你建议.
我不能给你设计图纸.否则大家都来找我就麻烦了!

网友C:
我的个人意见是:你用固态继电器(其实就是可控硅)。热电偶测温给仪表,仪表比较后输出给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丝。可在仪表上设定温度,输出比例,手自动。无须图纸就是把硬件按要求连接。

网友B:
关键是他要连续调压,目的是连续恒温加热,而不是间断供电!

网友D:
用热电偶测温给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输出4-20MA(0-10V)接智能模块.OK

楼主:
信老师说得很对.问题焦点在于达到指定温度时应把电压降低,再连续恒温加热.而一般的温控仪只能间断供电,此时的温度肯定比指定温度要高.我也只是看到人家有这么一台机子,效果的确比我自己那台仅用数显温控仪间断供电的机子好.但其内部具体怎么 控制,我也弄不明白.

网友E:
选一带PID控制的可控硅温度控制仪.接线说明书一看就会.关键是PID参数设定.调试得好温度可以稳定在±1度以内.PID参数设定方法可在本论坛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