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各位大哥大姐:
   本人有一USB/MPI+的电缆,欲与S7-300相联,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苦于无法连接,多次测试,无功而反.
   哪位原救兄弟出水火之中,感激不尽

   高手,拉兄弟一把吧.

网友A:
你说清楚点好吗.

连300的PLC,要么是适配器,要么是CP5512/CP5611的板卡,

我没听说过USB/MPI+卡,

你说的是不是一根USB转232的串口线?

如果是你还需要一根适配器

网友B:
在PG/PC里选最上面MPIONLINE
在SELECT里选PC 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