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我厂的一台升压水泵用变频器,是日本三菱公司产品,型号是

名称 升压泵
变频器 产品 三菱 F500
MODEL FR-F540-30K-CH INPUT 3PH  380-480V 50/60 HZ
INPUT 97.1A OUTPUT 57A
MASS 75㎏ POWER 30KW
代号SERIAL A9X041007
007  A3A6A5 MAX  3PH  AC 380-AC480V
TC 100A758G51

但在1月10日23:52分跳闸 后在00:10:39合闸  , 不久于00:12:07又跳闸,在00:29:54又合闸于00:35:29又跳闸,后于上班时间合闸一直处于低频运行状态。

当值检查同段母线运行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同段母线的另一台变频器运行正常(三菱品牌),但是什么原因呢,请斑竹答复?

急盼!!!          附运行电流图片

检查发现#1升压泵运行中跳闸,就地检查发现:故障报警灯亮,变频器故障显示:E.ΓHΠ(电机过负荷断路),电气运行来人检查无其他明显异常,复归信号后开启正常.

后 打开故障报警数据,共四次记录分别是:

11.56HZ    69.46A   28.6V    通电时间:5
11.93HZ   69.37A    29.4V
11.62HZ  69.49A   28.6V
11.58HZ   69.42A   28.8V

这是跳闸四次的数据记录,查了其内部参数  提升转矩:  2%
                                                          加速时间     20S
                                                          减速时间     30S
                                                          电子过流保护:56A
查报警含义是:电机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

我想知道,1.为什么变频器发生动作跳闸,其余时间比较稳定? (其余的低频时间运行正常)
2.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如参数设定等),还是受外界影响(如负载变化)
3.这台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通过一液位传感器送至DCS系统,在到变频器来,如液位传感器有问题,会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4.液位传感器反映的液位位置和变频器工作的水泵之间,有较长管路(50M)和一澄清池装置,会不会产生影响。(但同样还有一台变频器没有这种跳闸的问题)。

网友A:
图片呢?

跳闸的故障码是什么含义?有跳闸的故障信息吗?

楼主:
[求助]
检查发现#1升压泵运行中跳闸,就地检查发现:故障报警灯亮,变频器故障显示:E.ΓHΠ(电机过负荷断路),电气运行来人检查无其他明显异常,复归信号后开启正常.

网友B:
不久前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用的是A700的变频器,不知道对A500实用不.
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调到380V就可以的.

网友C:
变频器烫吗?

网友D:
泵干扰了变频器,加电源滤波器。可以解决。010-65221217 找刘先生

网友E:
用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代替以下,一试便知.

楼主:
[求助]
请斑竹救一救!!!!

网友F:
楼主根据手册上的故障应对解决不了吗?

网友G:
升压泵的功率多大?和变频器匹配不?
故障是过载/电子过流

用手摸升压泵电机,温度是否过高?小心烧电机

为了保护你电机,在变频器输出侧,最好加热继电器
调节变频器参数,提升转矩,
变频器转矩不够

楼主:
斑竹 救救我!
后 打开故障报警数据,共四次记录分别是:

11.56HZ    69.46A   28.6V    通电时间:5
11.93HZ   69.37A    29.4V
11.62HZ  69.49A   28.6V
11.58HZ   69.42A   28.8V

这是跳闸四次的数据记录,查了其内部参数  提升转矩:  2%
                                                          加速时间     20S
                                                          减速时间     30S
                                                          电子过流保护:56A
查报警含义是:电机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

我想知道,1.为什么变频器发生动作跳闸,其余时间比较稳定? (其余的低频时间运行正常)
2.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如参数设定等),还是受外界影响(如负载变化)
3.这台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通过一液位传感器送至DCS系统,在到变频器来,如液位传感器有问题,会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4.液位传感器反映的液位位置和变频器工作的水泵之间,有较长管路(50M)和一澄清池装置,会不会产生影响。(但同样还有一台变频器没有这种跳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