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小弟请教个关于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的问题:
     用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实现位置控制,不知道线该如何接?
     具体动作情况是:前进一定距离后电机立刻停止,切刀切片,待几秒后继续前进,如此反复,而且速度可以通过前面料仓里的情况自动控制转速.请问控制器该如何接线.接线图可以发到我邮箱里,也可以加我qq:232680256  相互讨论也可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盼望中!

楼主:
望热心人给予回复,E-mail:zdh159265@163.com

网友A:
具体动作你可以在 控制系统中做。
接线应该很简单   直流24V辅助电源    加4根脉冲方向线
也可以根据控制系统的要求接  大致分为共+和共-的区别

网友B(2007-04-30):
如果做一些定位工作的话,可以考虑用伺服滑台(机械手).
它的特点是丝杆伺服一体化,简易编控制.比一般伺电机开发的位置定位易于操作,还可节省设备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