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工程是公司的加油站加饭店,负载主要为单相用电(灯,单相潜油泵等)三相由4 ,5只柜式空调,估算了一下大约30个KW,公司领导为省钱叫把积存电缆用掉,小弟主要担心10平方线作零线,是不是能够吃的消,望指教!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们的电器不会同时工作吧
 我也这么接一次用了两个多月也没问题 (Max38KW的负载)
不过到后来还是换成16mm的了

网友B:
16mm线,没问题!根据口诀,可承受80A,等于是40千瓦
三相平衡些,零线也没问题的

网友C:
要是怕吃不住就把零线和相线换一下
被换的相线带的负荷稍微少点

网友D(2007-02-27):
勉强可以用,尽量把三相负载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