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单相交流电动机额定电流11.5A,拖动一台砂带机用,正泰的三相交流电机启动器(NS2-25  9-14A)直接启动,经常烧坏触点,是不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呢?那么,应选用那种断路器合适呢?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再换大点的容量的接触器.  如CJX2-3210

楼主:
断路器直接起停,不用接触器

网友B(2019-03-02):
以下是引用2007/1/15 18:05:00的发言:
单相交流电动机额定电流11.5A,拖动一台砂带机用,正泰的三相交流电机启动器(NS2-25  9-14A)直接启动,经常烧坏触点,是不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呢?那么,应选用那种断路器合适呢?请各位师傅指教!!

2007年,,额定电流11.5安启动电流几十安,接触器需25安以上。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07/1/15 18:05:00的发言:
单相交流电动机额定电流11.5A,拖动一台砂带机用,正泰的三相交流电机启动器(NS2-25  9-14A)直接启动,经常烧坏触点,是不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呢?那么,应选用那种断路器合适呢?请各位师傅指教!!

你这个是电动机启动保护器,保护过载,缺相,短路,不频繁启动没事,如果经常启动你应该加接触器控制……没仔细看,原来是2007年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