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5):
我的护眼灯坏了,想自己修,可是怎么也修补好,希望大家帮帮我
护眼灯的故障:开电源后,灯管根部有亮光,但灯管全身不亮,不发白光.
我换了灯头后面的电容也没有用,有知道的行家告诉在下一下,鄙人不胜感激.<鄙人对电子实在是一窍不通>,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买一电子节能灯11瓦,取出电路板,代换即可,注意灯丝之间串接的电容

网友B:
可以吗,学一招

网友C:
一般这种故障很多的都是启动回路出现问题,检查电路看看参数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