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我遇见一小区高层供水,开始使用多级泵,问题不大,后领导换成了靠循环水制冷的管道泵,每到后半夜,用户不用水的情况下,水泵仍然运行,泵内的水搅的热烫,管道里“咕嘟”响,用户经常反映家里噪音。

网友A:
用变频控制,不用水时关机、用水少时慢速、用水多时快速,高峰用水时自动开启备用泵。

网友B:
[分享]水泵的性能
任何水泵在零流量的状态下运行时间长了管道的水都会发热

网友C:
把变频的休眠功能用上啊,不用水时变频频率低于你设定的值时泵就会停转啊!!!

网友D:
我们用的增压泵不用水时,自动停机的

网友E:
可以使用定时供水呀

网友F:
我想知道三拖五变频恒压供水的设计思路,怎么控制的,要用plc和变频器.谢谢!

网友G:
应该是参数设计或管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