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要求在正转的条件下可以直接转换到反转,依次循环。我怎么弄也弄不出来,大狭帮帮我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 ,没人回复啊。。。。晕

网友A:
必须要把电机停下后换向,不然有危险。所以俩开关的话似乎不能实现。加一个开关用于停车。

网友B:
正转启动按钮的常闭点控制反转的控制回路,反转启动按钮的常闭点控制正转的控制回路!在加上自锁.互锁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C:
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D:
貌似电路非常简单,但是不能实用,原因见3楼大作

网友E:
四楼的方法控制线路能成立了.前提是不能让电机的惯性作用力太大了.所以我们做线路时不能只看理论,还要看实际.
不知道说得对不,还请师付们多多指教.

网友A:
运行中换向会导致电流激增,可能会烧。最好停稳再换。据我所知一般都是三开关,停车时必须保证正反转都不启动

网友F:
只要把电路接成(接触器,按钮)双重连锁电路即可,需要注意的是,中间继电器不能带太大的负荷。

网友G:
很简单的啊,不就是自动往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