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上次去调试一台变频器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变频器空载时一切功能正常执行,但是带上电机就启动不了,结果用万用表测电阻值,电机、电缆都为500MΩ,但是测变频器的输出端子电阻值只有2MΩ左右,请问这个是正常的么?

网友A:
测变频器有没输出电压

楼主:
电都没有供上,没有输出电压~!
反正电阻只有2MΩ

网友B:
变频器空载时一切功能正常 , 有可能是信号来源不正常,检查看看,
测量以下编码器,

网友C:
灌水。谁不会呢?
想一想,一个电机和电缆电阻值有多大呢?哈哈哈,500M,是绝缘电阻吧?

楼主:
我是说的绝缘电阻,但是变频器输出端U、V、W的绝缘电阻才2MΩ(用数字万用表测的)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变频器的品牌。输出端对外壳的绝缘电阻要通过咨询制造商获取信息。原则上越大越好,但是实际上很难讲有什么耦合,会降低它的对外壳的电阻值。另外,测量电机的和电缆的绝缘电阻应该用兆欧表测量,万用表测不准的。变频器的输出可千万不要采用兆欧表打绝缘电阻,那样会损坏内部元件的。

楼主:
任工说的好,就是考虑到不能用兆欧表测变频器的电阻所以就只要用万用表了,
变频器是三菱F740的变频器,是U、V、W之间的电阻才2MΩ,但是还能正常开起来。

网友D:
这简单,有空找我好了QQ136002980

网友E:
·······受不了······你说的电机电阻是各相对地绝缘还是相间电阻,你说的500M应该就是各相对地绝缘了·····那变频器相间电阻2M左右····这是问题吗????????????????
还有····为什么是在发现有异常的时候才想到去量下电阻?????该烧的东西都烧好几遍了·····

如果······电机相间电阻确实是500M的话···说明电机···是坏的··被烧了··肯定不转的····500M的绕组怎么形成足够的磁场·······

楼主:
11楼的大哥看起来挺冲动的,500M是测得电机的绝缘电阻,但是我测的变频器输出U、V 、W的绝缘电阻才2M,我是问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哥不要冲动,什么东西都没烧~!

网友E:
一次回路绝缘大于等于2M是一般行业规定,二次回路绝缘要求大于等于1M~~~~所以··没有问题~~~
有一次在现场下大雨,机械方的人做的电气房漏水,线槽里全是水,主电缆基本就泡在水里,变频器输出端对地电阻0.7M······,但是用户坚持要开始电气调适,照样上电了!!!

不好意思····有点失态·····因为公司里太多拿着插头想都不想就乱插,那着兆欧表乱摇的·····烟火不断~~~

楼主:
呵呵,没什么,
给他们点物质上的惩罚,让他们涨点记性,以后就没那么多人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