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测到有两台不同厂家生产的隔离变压器,分别是1000VA与100VA,输入都是380V.输出220V,但测得1000VA变压器输出电压对地(电网地)分别是20V及200V,而100VA变压器输出电压分别为110V,电源及地都是一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都正常,因为“隔离”变压器输出是浮空的,原则上对地电压不稳定为正常,但由于电容和漏电等因素的影响,两端均为110V的更好一些。

楼主:
唉,可惜我的客户一定要我买一台输出对地一条是高电位,一条是低电位的隔离变压器给他,不然就不签单,真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