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北京瑞普三元的数显表RP301ED44D,里面量程迁移,量程零点,;量程满度怎么设置?

网友A:
问厂家
不行就给他把仪表换了

网友B:
我用过北京瑞普三元的电磁流量计,说明书说的比较清楚。没有说明书的话可以问厂家要(厂家电话:010-84512776 84512773  84512774  84512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