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我用4-20MA的压力变送器,想在5MA的时间,给PLC一个信号,我有模拟量输入单元,不知怎样设置。

网友A:
如果读取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可以用比较指令来做,
“不知怎样设置”指的是?
不会你连数值都没读到吧?
那个系列的PLC

楼主:
是的,我没用过。我用的是CPM2A 30点的晶体菅输出,我只知道用比较指令,但5MA的数值是多少,又送到何处,多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A:
CPM2A是配合你的OUTPUT通道来定的,比如说你的最后OUTPUT通道是103,那么你的所用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就是104,看看OMRON的编程手册,里面有说的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