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不知道大家现场施工时是怎么接线的,比如光电开关是如何连接到信号电缆上的,焊接?线头拧在一起用胶带粘?还是通过什么接线端子连接?有没有又快又可靠的连接方法?各位老大请赐教!

网友A:
这也成问题了?焊接最好,一般胶带粘就足够了,套上金属软管!

楼主:
如果有几千个IO点的话,工作量还是很大的,我曾经用过WAGO的接线端子,但是价格太贵了,胶带粘的话总觉得不太可靠

楼主:
顶上去,请施工经验丰富的老大谈谈自己使用的方法。

网友B(2016-03-15):
有专用插头插座

网友C:
我们的做法是在关电开关附近配接线盒

网友D:
用快速拔插端子,在后期维护中比较方便

网友E(2016-05-11):
一般用接线端子台连接

网友F:
只有几根线的话用公母插,十几个以上的话在附近安装插拔端子排,感觉这样维护接线什么的都方便,我不喜欢胶布粘。

网友G:
我的一般操作是焊接完套上热缩管,然后绑上绝缘胶带,最后用扎带扎紧。

网友H:
最好焊接

网友I(2016-06-15):
接点分散且量小,用公母快接插头,接头集中量大的,必须中转端子。

网友J(2016-08-05):
光电开关一般都是用对接插头

网友K:
直接拧上,胶布包上

网友L:
还是电烙铁焊接比较好,然后用热缩管套在外围

网友M(2016-11-24):
有专用的传感器用的接插件~~~~~~

网友M(2017-01-17):
标准的做法是使用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