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01-16):
我厂里的一台车床,用开关就是启动不了,可是你直接把接触器按下去的话就没问题,不过总停还是有用的,是不是开关的接触有问题??????开关是按钮开关,它现在不按下去是通的,按下去的话还是通的,看起来和开关也应该没多大关系,我身边也没这台车床的电路图,量的话也量不了,那台床实在是太脏了.请教各位达人,有知道大概原因的请告知..................

网友A:
接触器线包是否烧毁、按扭开关好坏、安全自锁电路、中间连接线路等等,看上去很多,其实应该很简单。仔细查查吧,嫌脏就别干维修了。

网友B:
启动回路没有电源,仔细查一下控制回路,应该是线路中某点接触不良。
用万用表仔细检查控制回路上的各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或者你控制回路中启动继电器可能坏掉,而自保持点却取的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那就可能也会成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