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6):
CPM1A系列的继电器输出型PLC和晶体管输出型PLC的区别是什么啊??

快告诉我!

网友A:
区别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别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

网友C: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晶体管可以输出高频脉冲,用于控制步进和伺服
CPM1A晶体管脉冲好像只有2KHz
三菱的晶体管输出频率要高些FX1S/FX1N为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