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的空调维修

楼主(2007-01-16):
请教大虾们:
我们公司安装了8台美的KFR-120LW/SDY-S2(E5),其中一台发现三相接线端有两相对零线电阻不是220V,而是380V.不知道是否是空调的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管的电阻坏了吧??我身边有美的空调的高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