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7-01-16):
24V交流接触器通入24V直流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时间一长会烧坏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一长会烧坏线圈
能说说原因吗?如直流通交流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C:
按交流和直流的定义去理解,当接触器的交流接成直流,或者直流接成交流都会让线圈夭折。

网友D:
阻抗变低好多!因为是电感啊

网友E:
直流的继电器用在交流不行,但是,交流的用在直流是可以的啊,只要别忘记接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很简单的问题,别搞的那么复杂,要牵扯到阻抗等等

网友F:
如果把直流电压的线圈加上交流电压,因阻抗太大,电流太小,则接触器往往不吸合:如果将交流电压的线圈加上直流电压,则因电阻太小,电流太大,会烧坏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