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1-16):
请问一台变压器电源接380的 但是进线段接的是220 的 输出接36的  请问变压器会烧掉吗?

楼主:
我也认为 不会烧哦 ! 就是2 次侧电压回 升高.但是师傅说回烧哦!!

网友A:
1,如果在变压器标识220V端子接入380V电压,会发生烧毁事故的!
2,在380V输入端接入220V电压时,则不会烧毁,只是二次电压会降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