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7):
各位大虾~~我入门时间不长!现在想用FX1S的PLC定24小时起动!希望大家能帮我!在这我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定时加计数
FX1S可以最大定时3276.7秒,

网友B:
不知行不行
LD M8014  OUT C1 K1440

网友C:
要考虑在这24小时内断电了怎么办;

楼主:
谢谢LZ!!给我好的见意!!

楼主:
如果说能在24小时内停电也能记时的话!!那再好不过了!!

网友D:
采用内部时钟

楼主:
采用内部时钟!!关键是怎样用!!能否写上一两段参考一下!!

网友E:
用内部时钟

网友F:
定时加计数,时间里面有个断电保持的计时器,可以用啊,不用担心断电的问题了

网友G:
采用加计数,比如用内部一秒时钟脉冲,加到六十,向存储秒的寄存器传输零,然后向存储分的寄存器加一,分加六下向存放小时的加一,然后分的寄存器传输零,最后需要多少时用比较指令就OK

网友H:
采用TZCP指令,首先让PLC始终读时钟,M8000 -----TRD,然后在每天的几点让其动作!我用过很好!

网友I(2007-03-01):
用内部定时器 和内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