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7):
昨天接到个项目,是变频器一拖2,一拖3的其实原理很简单,但是最郁闷的是元器件都选好了,在我的印象中如果变频器要一拖多起容量应该为电机功率总和的1.5倍,可是我们拖个45KW和一个55KW的电机才选110KW的变频器,而且我们还在高原,在考虑下降容......甚是让我担心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请问下关于变频器一拖多的情况应该怎么选择变频器容量?是电机容量总和的1.5倍么?

网友A:
这样用还不如用一个45和55的

楼主:
哪个能说哈要怎么选择变频器容量~!

网友B:
一拖二的电机最好是同一类型及同功率的才好吧,不然反馈电流会烧电机的,呵呵,仅个人意见

楼主:
但是现实不是我说了算,要不给他搞2个变频器~!

网友C:
楼主高原?海拔1000米以上吗?如果是,降容使用是必须的。两电机是并联驱动吗?如果是,每个电机要设置过流保护。

网友D:
这种用法我始终不赞同,选两台变频器比较可靠,如果是为了达到同步可以外接同步调节器。

楼主:
偶在云南,当然是高原~!
加热是必要的,但是我怕变频器容量不够~!
能告诉我应该怎么选择变频器容量么?一拖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