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芯片7106

楼主(2007-01-17):
想问一下,
7106在V+ =+2.5V,
V-=-2.5V
Vref=0-------  +1.2v
时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供电太低,可能不行,可以试试啊

网友B:
7106的工作电源必须在±4~6V.单电源时为9V.
输入量程范围0~200mV.

网友C:
一只芯片为7106的数字表,开机时液晶显示屏左侧显示溢出符号“1”,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时,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经测试发现芯片的1脚对地为28V,基准电压(即{36}脚对{35}脚)为100mV,完全正常,看来芯片并没有损坏。分析能够引起过载溢出的原因只能是芯片的输入端VIN的电压高于基准电压100mV。实际测量{31}脚对地的电压小于100mV时,发现故障表上的溢出符号“-1”消失,而显示出一定的数字。经仔细分析判断是C1的一只引脚焊点不良(见图中“故障点”所指处),造成芯片的{31}脚实际上同外围元件完全断开,其上的感应电压超过了100mV而引起的过载。实际测量{31}脚对地电压时,由于外围元件的钳位作用恰好使电压值小于100mV。处理好故障点后,{31}脚对地电压为0V,显示屏显示“000”,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