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松下PLC的请进

楼主(2007-01-17):
本人想学学PLC,手头有一本以松下电工FP1系列PLC为例的教材,想实践一下,但不知该买哪些东西。请哪位大侠为我提供一份购买清单,最好有参考价格。谢谢!

网友A:
PLC             1台
电脑            1台
PLC下载线    1条

楼主:
能否再详细点。比如型号、价格等。

网友B:
应该还要编程软件

网友C:
买台小点数的FP1 PLC;配上对应的编程电缆及软件;

网友D(2007-02-24):
到我的博客上找找,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欢迎留言讨论。

网友E:
松下FR1的PLC数据线怎么做,

网友F:
学习的话不如用fp0

网友D:
FP1的数据线是422的,它的8芯插头是专用的市场上买不到。如果从零开始学松下PLC可买FP0的,价格便宜、它的指令与你书上的基本是兼容的、可以按书上的例题直接做。少数几条(如脉冲指令)稍有不同,可到网上找、软件也可在网上下载(我的博客上都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