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1!各位同仁

楼主(2007-01-17):
我想要计算X0上升沿的时候到下次X0信号来临的时间(单位:毫秒)。然后把这段时间拿出来运算,在把

一分钟换算成3600毫秒,去除刚才X0通断的时间差,得出每分钟机器转多少次,然后乘以我设定好的转一

圈送的长度(假如100MM)。那就可以得到我每分钟能送多少长度,
问题:在取得时间后,X0的下一个上升沿来到的时候要将刚才积累的时间清空,以保证刷新的速度。但是

清空和提取时间运算的时候RST指令总是优先的,所以时间不好取,而且我还要将上次运算的结果(每分

钟多少米)也一起刷新。

网友A:
用 HSTA 高速定时器来计算你所需要的时间,但要把 HSTA 的PV值设为零,还需要用92和93指令来读取R4152的值,然后在配合 145 和146指令来控制 需要计算时间,这样计算出来的时间精度可达到0.1MS,你用X0的上升沿来复位R4152的当前值.复位指令必须写在92指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