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想用内部定时器做一个定时8小时的定器程序,但不定时器设定数据不充许一次设定,有什么办法一次设定好,多谢

网友A:
用计数器+定时器累加就能做到:如Txxx每次设定1H(小时),Cxxx设K8次即可:
1x8=8(小时)

网友B:
16位的设定最大为:3276秒;
可将单个定时器设定为:K28800;
再用计数器10次就可以设成8小时的定时器了;

网友C:
定时加计数

网友D:
很简单啊  直接读取PLC时钟   读取的值放在一个存储区中   然后这个存储区跟你的设定值进行比较嘛

比较相等输出一个中间继电器     就搞定

楼主:
多谢各位,试用了上面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