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7-01-17):
请问:
DMUL D40 K300 D42
DDIV D46 K1000 D46
CMP K145 D46 M40
怎么理解?谢谢

楼主:
上面错了,应该是下面程序
DMUL D40 K300 D42
DDIV D42 K1000 D46
CMP K145 D46 M40
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32位乘除法,
D40 乘300 =D42
D42 除K1000 =D46
比较大小,145<D46  M40 ON
              145=D46  M41  ON
              145>D46  M42  ON

网友B:
都是常用的基本指令
看编程手册上的说明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