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题求答案

楼主(2007-01-17):
今天面试一家单位,笔试的几道题有些吃不准,请哪位大虾赐教:
1、晶闸管的动态电压是否是越大越好?
2、直流电机反转,应怎样调整?
3、电机铭牌上的220/380电机是什么接法?
原题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是这样的。题目文字出的有些怪,我不太能吃得准它的意图,特向大虾求教。

楼主:
第二题的直流电机反转好像是说应该对调电磁极性,同时励磁电源应该怎样?

楼主:
第一题我已找到答案:所谓动态电压平均值,指的是正向电压平均值,也就是管压降,答案也就不用说了

楼主:
信老师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楼主:
没人理我呀

楼主:
还是没人理我!晕!是没人知道,还是没人愿意告诉我?

网友A:
220/380应该是星-三角接法吧,就是异步电机的一种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380应该是星-三角接法吧,就是异步电机的一种降压启动方式.

同意楼上第三题的答案

网友C:
2题:电枢与励磁只要1个记性对调即可改变转向

楼主:
谢谢楼上和各位!谢谢!平时倒没太注意这两个问题。电工册上只说是一般铭牌上的标法是这样的,没特别说明,还真没注意到还有这么一说,谢谢了。关于直流电机没太用过,印象中也应该是这样的,看来我是蒙对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380应该是星-三角接法吧,就是异步电机的一种降压启动方式.

同意楼上第三题的答案

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楼上请继续!~

楼主:
11楼是笔误?还是另有观点?继续

网友F:
第三题:
当电源电压是三相220V时,采用的是三角形接法
当电源电压是三相380V时,采用的是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