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忘记密码

楼主(2007-01-17):
PLC是西门子S7-200 CN ,编程时设了密码,现在忘记了密码,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
怎么都没有高手来看昵?

网友A:
必须清除存储器重新下载程序,清除时会显示一个密码授权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CLEARPLC',确定后执行指定的清除操作
具体我没有试过你试下吧!

网友B:
我也没试过这种情况,但我知道应该只有清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