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7):
三菱Q系列编程电缆怎么做那位大哥知道啊,能画个接点图吗

网友A:
去我网站看看/

网友B:
和我联系以下啊

网友B(2008-01-17):
圆形接口不好弄

网友C:
旧键盘可以用

网友D(2008-04-25):
五楼是高手.

网友E(2008-06-24):
自己做的反应很慢,但可以用,我们自己做过

网友F:
这根电缆买根很便宜的
他好象是跟三菱触摸屏1150的连接线是同一根,买了这个PLC让他们送一根也就那么回事的,

网友G:
楼上的正确
Q的编程电缆和Q系列PLC编程口与GT1000的直连电缆是同一根 QC30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