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7):
我想新买一台电脑用来编程,需不需要带RS232口,不过现的电脑有串口的很少了,还是直接买USB口就可以了,各位用编程用的电脑都是用什么口的

网友A:
串口要稳定的多

网友B:
搞工控的话宁可多花点钱,一定要买带COM口的NOTBOOK!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同意2楼的!

楼主:
不过现在有串口的很少了,不知道那一个型号的好一点,我主要也是用做做电气的

楼主:
现在在用的就USB口的,在在线禁控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掉线的,很麻烦的,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同感

网友C:
dell d510我用这个,还行

网友E:
俺也正想买本本,目前暂时没想买带串口的,那些型号都太老啊,HP的还行,不过那都是15寸的

网友F:
我推荐IBM的本本。一定要有串口的本本才能买,USB容易失数据,有时系统还不认。

楼主:
原来我以为只有我有这样的烦恼,原来各位也有啊,谢谢了

楼主:
联想这么样啊

网友G:
一定要有com口啊,用usb转换的话听麻烦的

网友H:
用USB转的挺好的,我公司用的就是,是叫日本人带过来的,贵是挺贵的,但很好用的.

网友I:
没有串口一要样用。工业级的USB转RS232

可以连三菱。松下。西门子。欧姆龙,人机界面等。。。

网友J:
多少银子?发份资料好吗?gemple@online.sh.cn

网友K:
10楼的讲得好准,,,不过,,,你在使用USB数据线的时候稍加注意,是可以避免滴.~~~
还有,就是要看你的数据线是不是专用的对口数据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