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设备的电机冷却风扇开电后转一分钟左右就自动停了,然后把风扇的接线拆开重接上去就又转一下然后又停!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弟刚刚进入电工这个大家庭,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把风扇单独接电源试一下。如果能够一直运转,可能是控制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风扇单独试过了!~是好的!

网友B:
你要讲清是什么控制的,不转的原因应该好查,毕竟是大问题吗?

网友C:
你的电机冷却风扇的起动是不是受电机的温升控制的啊?

楼主:
风扇就像电脑机箱里面的风扇,就是大一点!~应该是一开机就转的吧??

网友D(2007-03-10):
看看三相的电压是平衡的吗

网友E:
查查线路吧

网友F:
既然他单独试过电机,那么应该在控制回路上,也许冷却风扇运行是要满足温度条件.确认是故障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既然他单独试过电机,那么应该在控制回路上,也许冷却风扇运行是要满足温度条件.确认是故障吗?
同意楼上的!没到设定温度不转!

网友H:
解决了吗?

网友D:
kan kan 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D:
风扇的电压要是24V的,那你就看看控制电路

网友I:
最好把设备名称告诉大家,不要太简单,或许有的师傅修过该设备.既然是散热电机应该在温度控制上有问题.

网友J:
看一看说明书,是不是设备刚起动运行时,热量较大,风扇运行1分钟,然后就不需要冷却了

网友K:
在有人监控的情况下让电机一直转,看看风扇是否会自动运转、停止。

网友L:
电扇是好的,电机也是好的,那么你的电源是怎么控制的,你的风扇是380V的,还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