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问题求答

楼主(2007-01-18):
大家好:
     我们公司有几部烘烤炉是燃烧机供热的,我刚进公司不久,以前都没有见过燃烧机的,而我们公司又没有图纸的,这里以前的电工也没有一个懂的,都是瞎摸的,我看到他们乱搞总觉得不舒服 ,
     在这里我写几个常出现的毛病, 、
     1:总是开机没多久就报警,
     2:开机指示灯亮,但电路无毛病,但就是不打火,油门也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们公司有几部烘烤炉是燃烧机供热的,我刚进公司不久,以前都没有见过燃烧机的,而我们公司又没有图纸的,这里以前的电工也没有一个懂的,都是瞎摸的,我看到他们乱搞总觉得不舒服 ,
      在这里我写几个常出现的毛病, 、
      1:总是开机没多久就报警,
      2:开机指示灯亮,但电路无毛病,但就是不打火,油门也打开了

这里以前的电工也没有一个懂的,都是瞎摸的,我看到他们乱搞总觉得不舒服 ,???
你要谦虚点啊,你说这话,大家也不爱听.就是知道了也未必给你讲的.

网友B:
有可能是喷油嘴前面、油转盘太脏,小心拆下清洁,就好了

还有就是调节好油量,使其燃烧充分

     如果有2:开机指示灯亮,但电路无毛病,但就是不打火,油门也打开了
              须检查启动按钮、油泵

网友C:
你的那个燃烧机是国产还是进口?如果是进口的,电路非常复杂,主要是喷油控制、温度控制等。机械结构也很精密。

网友D:
燃烧机开机不打火原因一般是:光眼见光.光眼坏.程控器坏.点火变压器坏.点火棒脏或击穿.
点不着火一般是:油问题(泵不动或坏.油阀坏或油路堵).风门过大.点火能量太小(点火变压器匝间短路).点火棒距离太远或太近.前端稳焰盘跟油嘴距离没调好.喷油嘴雾化不好{堵或磨损太大(一般12-18个月一换)}

网友E(2007-06-01):
调节下风门吧。
广州霸特--意大利百得燃烧器中国一级代理

网友F:
电磁法的原因,修过好多台

网友G:
1,一开机就报警十有八九是电眼坏了.
第2个问题要先确定有没有打火花,如果没火花就是点火棒距离没调好或坏了;打了火花没喷油就是喷嘴堵(坏)或电磁阀坏.

网友F:
电磁阀用过几年后,阀芯的中间内部镶嵌的橡胶会乏了,引起阀打不开,但是有动作的声音,就是不过油!用小刀削削就好了,有一次没找到刀子,捡一碎玻璃削削,OK  !

网友H(2007-07-25):
很想认识你,交个朋友啊,交流一下修燃烧机的经验,加我QQ345039052

网友I:
现在新来到公司也有燃烧机了.老师们能指点下吗?
6楼的师付能加下我的QQ吗?我想向你请教问题.谢谢!!!
QQ:340498553

网友J:
4楼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