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10KV高压真空断路器电动合闸为何需按2次。按理说不论是有电气或机械的故障直接不能送上电,可现在是合2次就能送上,会是什么问题呢?郁闷。

网友A:
是什么样的操作机构?电动?还是机械弹簧储能?是不是二次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储能方面寸在问题呀

楼主:
储能没有问题

楼主:
这台断路器已经运行2年多了,分合大概也10000次
这台断路器已经运行2年多了,分合大概也10000多次了,我们一直用电动分合闸,储能机构很好,显示状态已储能、分闸。但就是一次送不上电,且断路器不能摇出,再往里摇一点,送两次可送上,就暂时能用一段时间。又能正常用时断路器就又可摇出。只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坏了,合两次也送不上了。

网友C:
二次回路有接触不良,我们也碰到过,看一下压线是否松了

网友D(2011-04-02):
应该是二次回路的问题,建议楼主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