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请教各位200kva的变压器2次侧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怎么酸的600的呢

网友A:
In=(SN/UN)/√3
SN------变压器容量   KVA
UN------二次电压    KV
IN-------二次电流    A
√3=1.732
例:1000KVA变压器    (1000/0.4)/1.732=1443.418 A
200KVA          (200/0.4)/1.732=288.683 A

楼主:
xiexie
谢谢信老师

网友B:
谢谢,涨了不少知识

网友C:
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大约是其容量的1.5倍

网友D:
还应再除以个功率因数
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