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液晶显示表头,请指教

楼主(2007-01-18):
如图:
信号电流4-20ma,采样电阻10R,采样信号40-200mv,7106基本量程200mv,
工作电压V+=4.5V, V-=-4.5V
测量速率 2.5次/秒
电位器W1用来调零,电位器W2用来调满
Q1精密可调基准电源,输出+4.5V
7660实现负压输出,输出-4.5V
D1,D2为LCD的背光灯
整个表头压降<=4.7V
环境温度0-70摄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
信号电流4-20ma,采样电阻10R,采样信号40-200mv,7106基本量程200mv,
工作电压V+=4.5V,V-=-4.5V
测量速率2.5次/秒
电位器W1用来调零,电位器W2用来调满
Q1精密可调基准电源,输出+4.5V
7660实现负压输出,输出-4.5V
D1,D2为LCD的背光灯
整个表头压降<=4.7V
环境温度0-70摄氏度。
1,静态时,4毫安信号能否满足实际功耗要求?
7106的I=?
7660的I=?
LED的I=?
2,4.7V的压降是否太高?
通常LCD表头的压降为0.7V.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
1、我想做一个温度范围-40--85摄氏度的表,因ICL系列的芯片温度范围0-70摄氏度,不能用。寻找替代品
2、DIP40封装的芯片个头太大,不适合用,寻找MQFP封装,或者可以邦定的芯片。
3、在满足以上两点的情况下,有没有4位或者4位半的芯片
4、D1,D2两个背光灯的选取,什么型号合适,低功耗,高亮度,温度曲线好,耐低温。
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几个问题。
便送器电路部分采用XTR105,并测试通过,非线性度很好,如有兴趣可联系我,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系统功耗:
7106 1.8ma,有点大,考虑换用MAX138,但是也不满足我的要求,封装,温度范围,驱动位数等。
基准电源 1.0ma ,供7660没有问题,7660的静态工作电流0.17ma
这样剩下来1.2ma给背光灯,是不是有点小?
关于压降,对于我的变送器电路来说还是可以的,变送器部分要求压降7.5v-36v。工业电压24v,串接二次仪表在负载<=500R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我在测试时用的表头压降为5v。若为0.7V,应该不能实现背光。

网友A:
若表头压降小于4V时,就可以采用LED的表头了.况且你的压降为5V.
LED是不需要背光的.

网友A:
LED无源显示表头

楼主:
我是想弄一个lcd的,d1跟d2做为lcd的背光灯。lcd黑暗环境下看不见。这种a/d芯片找不到
-40度工作的替代品

楼主:
大家帮忙推荐下工业级的a/d转换芯片

楼主:
信老师,图片上的管子好亮,是超高红的吗?这样的数码管,2ma*2.2v能看清楚吗?

网友A:
普通LED数码管,动态驱动.≥2.7mA发光.

楼主:
电流这么大阿,7107做不出来啊。

网友A:
二线制是不能用71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