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如题,没想明白

网友A:
可以通过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来控制触点动作通断电机

网友B:
为了控制

网友C:
空开一般只能跳闸,不能合闸。另外就是合闸也要专门的附件才可以

网友D:
应该是方便。安全。

网友E:
有的也用空开 接触器是 欠压保护

网友F:
1   接触器配合热继电器使用,对电机的保护作用比空开保护要灵敏
 2   接触器配合其他原件使用可以实现电机的自动运行
 3   如果都用空开保护,电网一旦停电再突然来电,所有电机就会同时启动,对电网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机器突然运转对人身安全也会造成影响

网友G:
空开不适合频繁起停,容易损坏空开,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H:
大家说的都很全了,在下补充一点就是,接触器还可以用很小的电流来控制电机的大电流的运行。

网友I:
我同意六楼的说法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空开控制起停

网友J:
什么是自动控制  ,,,我像楼主还是去看看书吧。。。简单的 例子  控制电机正反转
  你用空开给我控制试一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空开一般只能跳闸,不能合闸。另外就是合闸也要专门的附件才可以

还有1定保护

网友L:
补充:简单的1、2台电机 ,可以用空开直接启停。但多台电机,总不能在操作台面板上装一排空开吧。

网友M:
通过按钮与接触器的配合还可以进行远程控制电机

网友N:
我觉得远控方便,近控安全

网友O:
空开不适合频繁起停,

网友P:
你见过电工不停的拉空开来控制电机吗?用脚想也不可以的  安全是第一的

网友Q(2007-03-03):
用接触器和断路器的组合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是怎么接线的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R(2007-09-07):
我也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S(2015-03-02):
回复 网友H:
能解释一下怎么实现的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T:
交流接触器控制能使电机有多种控制动作。如点动、正反转、降压启动、顺序控制、接触器具有失压欠压保护。而空开只能一种控制接通断开,电机只能有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