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因为要驱动16台电机,FX2N的不够用,所以只能用Q系列的PLC+两块8轴定位模块,没用过Q系列的PLC心里没有底啊,老大又逼的紧,请各位大侠帮帮我传点经验。以下是我的问题:
    Q系列的PLC与人机界面的联机线是否跟FX2N的一样?可以自己制作么?

网友A:
线是不一样的,Q的价格比FX2N要高的多;

楼主:
没办法! 要控制16个电机,FX2N的PLC能办到么?

楼主:
QD75是4轴的吧,QD70P8好像是最新的。
我的配置初步定为如下:
CPU:Q02    高性能的,不得不用啊,像Q00J、Q01程序容量只有8K,又不能扩展,我怕不够用;
电源:Q61P;
主基板:Q38B;
定位模块:QD70P8;
输入:QX42;
输出:QY42、QY40;
接头:A6CON1;
编程电缆:QC30R2;
触摸屏:HITECH的PWS6600S-S,随便写了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以上配置有什么问题么? 编程电缆有送的还是另买?还有程序是用以前FX2N的转换到Q系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电缆没几个钱 触摸屏的电缆可以自己做。很简单

网友C:
我也生产三菱PLC的编程电缆。FX、Q都有,USB口、RS232口也都有。我的网站:plc.123ye.com。Q的PLC也很好用的。会FX的,学 FX的就快。

网友D:
挺好用的 自己可以看看资料 除了定位模块还没用过

网友E:
可以自己制作的用网线或者是买USB转USB(PLC上面的)小方形插口.

网友E(2007-06-06):
我一直在用,有什么简单的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E:
可以用一个模块就可以了,用两个麻烦啊.Q173系列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284533788

楼主:
哈哈 全都好,Q系列的控制系统,就是爽。
PLC程序下载线要了我570元,有谁会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