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我现在要完成这样一个动作:当一个常开开关闭合一次输出1动作,开关闭合两次输出2动作,依次下去.......我现在用的是计数器控制的,特麻烦,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我记得好像有位移指令可以,但不知道怎么用.最好是OMRON的,我现在用的是CP1H的.谢谢!

网友A:
F——40M型的

LD I   M101         (1)
AN I    M102          (2)
。。。。。。。。。。。。(M100没有被置位)
OUT    M100         (置位M100)
LD    X400              (开关)
。。。。。。。。。(其他条件)
SFT    M100           (移位)
LD    X401             (复位条件)
RST   M100            (复位)
LD    M101
OUT   Y430          (1)
LD    M102
OUT   Y431             (2)
LD    M100
OUT   Y433          (原点指示)

我也才学这个,我自己也不太知道上面正确与否,只能这样子了哦
还有用状态储存器配合置位指令的,我要回去看看才能记起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