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求助呀,直流电机转速在调高转速时候会突变,已经做了如下检修1.测速电机换新。2.控制板与相同的机器上拆了一个好的调换。3.机械传动脱开。4.各个接线检查有无松动。5.电位器调换。请教高手还有哪些故障点没有找到????千万要指教哦!!!!

网友A:
检查过励磁电压稳定正常吗?
(注意:要到电机接线端子那边去量,同时测下励磁绕组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B:
调到多高转素时会突变

楼主:
中低转速时在40%最高转速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助呀,直流电机转速在调高转速时候会突变,已经做了如下检修1.测速电机换新。2.控制板与相同的机器上拆了一个好的调换。3.机械传动脱开。4.各个接线检查有无松动。5.电位器调换。请教高手还有哪些故障点没有找到????千万要指教哦!!!!

网友B:
如果市ABB的DCS400或DCS500的话你重新调整1下反馈电位器并休整1下反馈电压的内部参数值(转素突然声高并报警停机的情况)

如是 其他的驱动器请参考说明书
这种情况1办事反馈电压信号与实际转速出现不成比例造成惦记控制失速

网友D:
这种故障有意思,关键要想法判断出,问题出在硬件驱动上,还是给定与反馈上。

网友E:
检查反馈器,如果测速发电机没事那就说明调节那一块没事,检查励磁线圈输入电压如果有问题修改一下,检查换向器
检查硬件驱动是否有问题
以下信息来自
http://253376203.gkbk.com
PLC与自动控制
破天一剑私服
http://www.ptmdm.cn
私服游戏导航
http://www.lmmdm.cn
找丝路传说私服
http://www.zhaosilu.cn
神泣私服
http://www.sqmd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