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8):
求助呀,直流电机转速在调高转速时候会突变求助呀,直流电机转速在调高转速时候会突变,已经做了如下检修1.测速电机换新。2.控制板与相同的机器上拆了一个好的调换。3.机械传动脱开。4.各个接线检查有无松动。5.电位器调换。请教高手还有哪些故障点没有找到????千万要指教哦!!!!

楼主:
一旦转速稳定以后就不会变化了,因为是拉丝机器,一旦突变就完蛋了,铜线就会给拉断了,急呀求助高手指教,还有就是因为车速是要慢慢加的,不可能一次到位,所以要从低速加起,我好茫然。。。。。。。。

网友A:
这样的叙述还是很难判断。转速突变的时候很频繁吗?有什么其它的信息?多描述一些上来。

楼主:
就是加速是有突变,加速后如果不动就不会变化

网友A:
加速太快了?把转速调节器的放大倍数降低,把积分时间延长。在加入转速微分校正环节,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