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9):
客户有个球蘑机,电机210KW,为绕线式电机,由于启动时电流高到1800+A,经常出问题,所以想用软启动器来启动电机。
这个能否实现,能实现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谢谢先~!

网友A:
绕线式电机不能用软起动。不过球磨机是重载吧,250kw,启动电流1800A,不算高的离谱,不一定能降下来,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B:
可以使用水电阻或频敏变阻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水电阻或频敏变阻器

楼主:
今天打电话咨询了下北京新冶中正和A-B的技术支持,结果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北京新冶中正的说他们的软起动器不能控制绕线电机
A-B的说可以,但是需把绕线电机转子上的电刷去掉,且转子的出线头要短接,
我问这样做会不会改变电机的特性,比如转距等(有高手或者有经验的兄弟姐妹能告诉我么)?
他们说不会改变而且已经有成功的案例(软起动和变频器都作过),但是我说要份案例资料他们却说没有,这让我非常恼火。
我很奇怪,如果A-B的软起动能做为什么北京新冶中正的软起动就做不了呢?
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好的意见~!

网友D:
没有试过!不过短接转子绕组应该可以使用的,但可能转矩和机械特性会受影响,重载启动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问题,选用水电阻或频敏变阻器或者无刷无环启动器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打电话咨询了下北京新冶中正和A-B的技术支持,结果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北京新冶中正的说他们的软起动器不能控制绕线电机
A-B的说可以,但是需把绕线电机转子上的电刷去掉,且转子的出线头要短接,
我问这样做会不会改变电机的特性,比如转距等(有高手或者有经验的兄弟姐妹能告诉我么)?
他们说不会改变而且已经有成功的案例(软起动和变频器都作过),但是我说要份案例资料他们却说没有,这让我非常恼火。
我很奇怪,如果A-B的软起动能做为什么北京新冶中正的软起动就做不了呢?
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好的意见~!

 我已经做了,但电机比较小(20KW)用是三菱变频器。到目前为止好象没发现有什么不妥!不过要是210KW的话,我就不知道了!请三思而后行!

网友E(2007-03-01):
re 楼主
可以软起动,绕线型现在国产液阻软启动器 可以最大达60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