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9):
求助各位大侠!
       1.变频器电容容量下降的话,变频器一般报什么故障?会报直流过电压吗?是不是应该报欠电压啊?
       2.如果变频器容量选小的话变频会出现什么情况,会报什么故障呢?
       3.西门子MM430  45KW 变频带45KW电机,带的是热水泵,电机1480转,额定电流82A,是否匹配?
       4.我遇到一台45KW的西门子MM430变频,刚开始运行三个小时后就报F002故障(直流过电压),故障复位后还可以启动,但运行两个多小时后还是报F002,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间越来越短,最后半个小时报一次,但恢复出厂值后再重调参数后还能挺三个小时左右,然后以重复上面的过程,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现场的供电电源电压并不高。表情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A:
检查电机的绝缘电阻及相间绝缘电阻,检查变频器的电压等级设置。

网友B:
选择的匹配。但报这个故障码,有点新鲜。热泵对电机传动有反作用吗?比如有带着电机转的状态吗?如果有,就要将系统做成四象限运行的系统。如果没有,变频器有毛病了。

还是先查一下负载状态吧。打开p0027参数,观察一下运行状态的电流是不是在正负之间波动呢?如果是,问题就好解释了。

楼主:
请问“kdrjl ”我怎么把这个做成四像限运行的系统,还需要什么设备吗?

楼主:
请问“kdrjl ”我怎么把这个做成四像限运行的系统,还需要什么设备吗?
选择的匹配。但报这个故障码,有点新鲜。热泵对电机传动有反作用吗?比如有带着电机转的状态吗?如果有,就要将系统做成四象限运行的系统。如果没有,变频器有毛病了。

还是先查一下负载状态吧。打开p0027参数,观察一下运行状态的电流是不是在正负之间波动呢?如果是,问题就好解释了。

请问“kdrjl ”我怎么把这个做成四像限运行的系统,还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B:
加入制动电阻,四象限工作就OK了。很简单。然后设置变频器的P1237/P1240就行了。
但是一定要确认是不是系统有发电状态,这很重要。

网友A:
是不是停车方式设置有问题?

网友C(2007-09-01):
容量下降的话,一般输出电压回降低的,为了保护电动机,变频器的频率也要随之降低
VVVF嘛.
我今天就见到了这个现象,设备是冲床,15KW电机.冲的动作间隔时间长的时候频率就下降,此时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表现出的是:400V降低到370V左右 ,而冲的越快,就逐渐恢复到了50HZ了,反而没有事了,此时输出电压比较正常.

网友D:
一般应该是报欠压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