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容易的问题. 但很烦琐的事情?程序例子可供下载

楼主(2007-01-19):
本人上传的是 一自动装框机的程序.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
PLC是CS1J的 触摸屏是NT 都是欧姆龙的.
这只是整套自动化系统的 一台PLC和触摸屏. 都是用CS1W-CLK21 形成一个网络
触摸屏也可以通过网络控制锯切部分..美国人做的程序
我现在疑惑. 触摸屏上 显示数据的地址 都是从D18941(DM区)开始. 位控制从0135213(CIO区) 但是他的PLC 程序中根本找不到这几个位啊.. 这个触摸屏是直接接在PLC的CPU通信模块上..那位给我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A:
1300和DM18900开始的区域可能是用于CLK链接了,既然这些地址在本PLC没有被使用,
那它控制的应该是另外一台PLC的运行。
并且最后一个CLK模块在I/O表里看不出是什么模块,很奇怪。
能告知那个CLK模块的型号吗?

楼主:
都是CS1W-CLK21的
1300和DM18900为什么用这个区..那它与PLC的对应区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资料上有看?

网友A:
CLK是可以任意指定地址链接的

楼主:
那我的触摸屏要显示的地址D18900 在PLC里对应的地址应该是多少...
我原本因为就是对应PLC里的 D18900 但是他的程序里 根本没有 赋值给D18900

楼主:
比如我有 4个PLC模块...每个上面都有 一个CLK21模块 形成 网络....
CLK21上的站点号 分别是 0,1,2,3. 触摸屏连接在CLK21站点为0的CPU上
我要怎么样在一块屏上的地址中 去区分 第一个CPU的D200...和第二个CPU的D200

网友B:
你的人機LINK使用了SAP物件;他與ISO檔案直接掛鉤。不要鑽牛角尖。
我發佈了一點見解;有興趣這裡去看
http://www.cx-programmer.com/read.php?tid=1297&fpage=1&toread=1
。
程式寫的不錯。但MOV一大堆,跳來跳去;你可以將一些固定參數像以下方式安排看看DEBUG時會方便些:
LD P_On
BPRG(096) 0
IF(802) P_On
MOV(021) #0 D14
MOV(021) #0 D15
MOV(021) #1070 D16
MOV(021) #FC6 D17
SCL(194) 2021 D14 D201
LD P_On
BIN(023) D201 D202
MOV(021) D202 D200
MOV(021) W500 1141
MOV(021) &0 W500
MOV(021) W450 1145
MOV(021) W451 1146
MOV(021) W452 1147
MOV(021) W453 1148
MOV(021) W454 1149
MOV(021) W400 1150
MOV(021) W401 1151
MOV(021) W402 1152
MOV(021) W403 1153
LD<>(305) W500 #0
OUT 1140.06
MOV(021) D200 D12100
-(410) H110 D200 D12101
LD 1137.00
OUT W104.01
LD 1137.01
OUT W104.02
LD W100.03
OUT 1143.00
LD W100.04
OUT 1143.01
LD W452.09
OUT 1143.02
LD W452.06
OUT 1143.04
LD W206.07
OUT 1143.05
IEND(804)
BEND(801)

网友C:
记号一个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