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需测量一个远程模拟量,以该怎么做?

楼主(2007-01-19):
PLC是AB的,需要测量一个远距离的模拟量,下面是示意图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话补偿问题有点麻烦...无线是否可行?

楼主:
距离1000M,已有单模光纤,现场条件不可以再铺设电缆。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可以实现,我想有没有单纯的AD\DA转换。就是把仪表的模拟量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光纤传输,然后在接收端把数字信号再转换成模拟量,然后送到PLC的AI模块处理。
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设备?

网友B:
有是有,多少点啊?用光纤加AD的成品设备是不是太贵啊.可能比在远端放台计算机或PLC还要贵.PLC的远程IO应该有支持光纤的,你看看你的PLC支持吗?

楼主:
做远程IO价格高呀,机架、扫描板、适配器板、AI板等等,价格都很高呀。

网友C(2007-05-16):
我认为你的方案改一下,用总线通讯作比较好。选择一个支持总线协议的变送器通过光线传输比你现在的方案经济

网友D:
建议用单片机的CAN总线模块做,我们给大庆做的一个锅炉温度采集的和你这个应该有相似之处,我觉得这个用单片机好。

网友E:
用总线或GPRS无线通讯吧;

网友F(2014-12-06):
模拟量到仪表  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