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選擇氣壓開關

楼主(2007-01-19):
請問各位﹕我有一個項目是測試容器是否漏氣﹐密封不良。測試壓力0-0.12mpa.要求保壓5S﹐漏氣量在正負100pa就輸出動作。請問各位高手用什么數顯壓力開關好呢﹖我選了SMC的ISE40系列﹐不知還有更精密的沒有﹖
    lmz0823@163.com
QQ:735272454

网友A:
0.12M?不好办,精度要求太高.100/120000.用微差压开关,一端也要提供120000pa0.5 0%00的标准压力.

楼主:
謝謝﹗
謝謝樓上的高手指點﹐但不知我的方案能實現嗎﹖

楼主:
請問還有高手知道的嗎﹖請教請教 ﹗

楼主:
謝謝﹗你說的“常规的泄漏检测控制仪,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启动检漏的?”
就我了解的內容﹐就有兩種方式﹕1 用直壓式﹐2 用差壓式檢測。但你說啟動檢測的方式﹐不知是說的這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