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9):
MOV  d190   k4m620
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把内存D190里面的数据移位到M620的前四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D190里面的数据移位到M620的前四位

把内存D190里面的数据移位到M620~M63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D190里面的数据移位到M620的前四位

把内存D190里面的数据移位到M620~M635;

如D190为1,则M620为ON;如D190为3,则M620,M621为ON

楼主:
谢谢楼上的,懂了

网友D:
同意三楼的,呵呵

网友E:
这是三菱的指令  怎么跑西门子论坛里了

网友F:
K?M?这是三菱的位组元件,说明书上有的啊

网友G:
三菱的指令,